761gx-m754 主板不开机应该怎样维修

楼主(2008-03-12):
谢谢。一块754主板,型号761gx-m754.
 开关电压 3.3V正常.晶针两只脚0.2V电压。
 SIS芯片组的。强行开机.没发现温度过高的配件。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谢谢。了

网友:
强行加电后各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强行开机.电压不正常.CPU没电压。
我是用假负载先试的。

网友:
检查CPU周围的电容是否膨胀鼓起、漏液,供电场效应管是否损坏、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看新手入门的帖子,先检查基本条件

网友(2009-03-11):
先供电正常吗:

网友(2009-06-17):
这种故障还真不好修,关注中

网友(2009-11-26):
查IT8282ms 第16脚电压是否有5V

网友:
IT8282ms第6脚是否为低电平

网友:
按下机箱POWER ON/OFF 按钮后,it8282ms 第5脚SB_PSON#是否变低

网友:
it8282ms 第5脚SB_PSON#变低后,第9脚变低,主板就应加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