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奇怪故障

楼主(2008-03-12):
修一845主板 故障是可以开机显示 一会i就关机 而且以后能开机显示的时间越来越短 开机时快速测量每个电位都正常 于是代换了CPU供电的所有电容 不行 又代换了2个CPU供电的上管 不行 又代换了2个一前一后2个电源块 一个为主 一个是扩展 还是不行 郁闷啊 望您给我指点一下 说两句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和热有关,有可能是CPU的温度电阻质量不好了,换个试试

网友:
把所有电容全换了算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修,你可以试试

网友:
还没有解决。。。继续  各位给点面子啊

网友:
要等故障出现的时候在测量,是不是CPU无供电,"关机"和"死机"是两个概念,要说清楚.

网友:
软击穿  一热性能就下降,电流变大 保护
建议:用最小系统法,代换CPU 内存
检测北桥  内存供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