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笔记本开不了机!!

楼主(2008-03-12):
本本 拆开后可以开机~合上盖子就开不了机!
是那里的问题啊~???
开不了机

网友:
有地方接触不好,或者是没有装好.可拆开成裸板,反复按压各处,看有什么异常

网友:
我把光区键盘鼠标和喇叭都拆了然后能开机` 电源灯亮 显示器上的3个锁的等微亮~
大致是这个形状的: Φ 灯常亮就可以~ 一直闪就开不了机 原来以为是排线 后来在拆开的基础上
实验后显示器排线没问题!还有就是把盖子放上去也可以开机 螺丝一上 就不行了!!

网友:
很可能主板上有虚焊,重点查查大电感和大电容

网友:
电路有虚焊或装上壳子后,板有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