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V400 u口坏 新手求助

楼主(2008-03-12):
插光电鼠标,鼠标的灯亮但无任何反应,电脑也没有找新硬件的提示。其他U口设备也一样
请各位打哥给个维修流程。谢谢

网友:
这种故障跟一般的主板修法基本一样.打一下USB两根数据线的值.跑一跑线路.

  供电正常.不认硬件的一般都是SB坏掉了.

网友:
谢谢元老的回复。2 3脚的阻值大约是13k 3 4脚的阻值也是13k
要是南桥拉了我就搞不了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的问题 建议找专业点的地方换吧

网友:
把SB换了

网友:
我这个小城市目前还没有拆装南桥的技术和设备。看来只能送外地了修了
谢谢给位老大的支持。

网友:
谁可以修。我以后有搞不定的可以找他送修。

网友:
我可以帮你修,

不过话说回来,你没换桥设备吗?当年共产党可是小米加步枪打下了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