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80G串口硬盘故障如下

楼主(2008-03-12):
 拿过来一看,MHDD一测,能正常寻道.MHDD两个正常灯亮了。
 但是选择 硬盘端口的时候。出现一个   0
 没其他的型号。是不是电路板有问题?

网友:
 目前找不到合适的电路板.如果哪位大哥能准确的判断是哪个是芯片。
 可以找配件坏。驱动坏的可能性有吗?

网友:
能转驱动就不能不。只能是接口排阻。

网友:
拆板子下来清洁下可能就好了,接触不良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扳子的事,也有可能是固件的事,你用PC3000看看把.

网友(2008-04-15):
已经做出来了。..进COM口看了一下。等了半天正常了。用DE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