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关于静电

楼主(2008-03-12):
总是听到静电对主板的杀伤力很大,所以说接触或维修主板要把身上的静电放掉,听说最简单的方法是摸一下自来水管,要么接触维修主板前手上先戴防静电的工具(不知道叫什么
我的问题是:
1、放走静电的方法除了摸水管,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吗?摸地板行不行?我们这里的水管都是塑料的,不知道管不管用?
2、静电的杀伤力真的有那么大吗?我自玩电脑以来,也拆过主板不下几十次了(自己的或别人的,还有网吧帮忙),都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好像也没见出什么毛病啊。
3、手上戴的防静电的工具叫什么名字,是像手套戴在手上还是像手镯戴在腕上,或是像绷带绑在臂上?我去维修店逛过,看过,似乎也没见维修人员戴这个东西啊。

网友:
其实楼主想的太严重了,工厂才有那防护,一般维修的就触摸导电物放下电

网友:
这个导电物需要接地吗?可以具体为一些常见的事物吗?
比如说摸一下饭盒(我的饭盒是铁的),钢笔(铁壳的),或是螺丝刀前端(也是铁的)?
我一直很想知道摸地可不可以放掉静电

网友:
其实工作前先洗哈手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在墙上拍几下就搞定了的

网友:
虽然说又得出一个解除静电的办法,但是似乎我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正面回答

网友:
接地的导体应该都可以释放静电的吧

网友:
的确,我也觉得接地的导体都可以,那不接地的呢?

网友:
什么东西不接地啊,不接地怎么导啊?

网友:
那不通过导体,手直接摸地,能放掉静电吗?

网友:
有时.理论上的东东不一定靠得住..我用手不知拿过多少MOS管子..它就是不坏.书上咋说.我也不重复了..那些元件哪那么脆弱!以上纯经验啊.

网友A:
我说的把手在墙上摸一下,是很有效果的,虽然墙体不怎么导电,但是静电电压很高,一下就可以通过墙体通到地下了的,我测试过:我在西藏,空气干燥,静电很多,一般情况下摸着金属会放电,但是先摸下墙,再摸金属,就没有放电的情况了

网友:
如果是用电烙铁焊接主板上的元件,也不用考虑静电的问题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把手在墙上摸一下,是很有效果的,虽然墙体不怎么导电,但是静电电压很高,一下就可以通过墙体通到地下了的,我测试过:我在西藏,空气干燥,静电很多,一般情况下摸着金属会放电,但是先摸下墙,再摸金属 ...

在西藏修主板岂不是很危险。。。。

网友:
焊接工具有接地线就差不多了,人的静电问题没有考虑过

网友B:
主要是维修焊接工具 ,很多型号的集成电路 、场效应管、高频管等对静电是非常敏感的。

网友:
最好洗一下手

网友:
楼主想太多了~~~

为了确保安全~~~洗下手就OK了~~~~

网友:
当你无缘无故坏东西的时候,这就是静电的功劳.

不是你每摸一下都会搞坏东西,也不是一下静电就可以百分百搞坏东西.

但保证静电的防护,是绝对没有坏处的.

不注意,自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网友:
我好象在哪里看到过:一个正常的人,活动一天下来,身上的静电有几十W伏的,没条件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不过我倒是看到过静电坏东西的。所以我就宁可信其有,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维修焊接工具 ,很多型号的集成电路 、场效应管、高频管等对静电是非常敏感的。

维修焊接工具如何接地呢?我用的烙铁的插头都是两个脚的,按道理说三个脚的插头才有接地端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