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奇怪的915板子

楼主(2008-03-12):
前几日修了一块915的杂牌板子,客户拿来时说点不亮,检查后发现CPU周围的几个电容爆了估计就是它造成的,换后侧各个各测试点都正常,时钟,复位也都有,奇怪的是插上诊断卡,就是不跑数,触发就跑CO,就想不会是SB挂了吧!先试一试,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结果给点亮了,OK了!我看卡还是CO,郁闷呀,居然亮了!到现在还没有想明白呢!!!!所以就想和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
有的板子就是不跑数 我见过 我的精英的板就不跑

网友:
检测卡上的码不一定准,在开机的时候看检测卡上的灯

网友:
说明你的卡太老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我是新买的诊断卡呀,再说我也换了两块卡结果都是一样的呀!!

网友:
我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不过还是要谢谢大家!1

网友:
你用的什么诊断卡,可能不支持915主板

网友:
插槽我也换过的,[color=Magent
[quot
a]我用的卡
!~!

网友:
有的槽就没有码,卡也在更新,也许卡也旧了

网友:
正常现象

用高级点的卡就能跑码

网友:
一看就知道你的卡太旧了. ,新卡的板不可能是这样的..

网友:
有的插槽就是没有码~~我一般都是插最后一个PCI插槽...因为最后一个槽读数最准

网友:
路过...不知道...但是我还是要顶/..........

网友:
很简单了,卡太老了,又要换新了,已经不支持915板了!

网友:
卡比较垃圾~
另外有的BIOS设计的就这样~

网友:
这个不跑数的情况我这里就碰到过多次.因为我们做二手所以碰到的板子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