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9600显卡,不知道怎样描述故障,能不能帮我看看是什么 ...
一块9600显卡,不知道怎样描述故障,能不能帮我看看是什么故障,有没有的修

楼主(2008-03-12):
9600显卡,显示效果如下面的第三张图,不知道是什么故障,请问能不能修
能进BIOS,能进系统,就是显示出来的效果很暗,没有亮度,像棕色一样.
[
]
显卡

网友:
缺色撒,换个接口模块看看呢,不行的话,检查信号输出线路,RGB中有一个信号到不了显示器

网友:
换接口我试试,其它的不懂,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
不懂最好别乱弄,送专业维修站,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应该是接口的问题~~看样子像 显示器屏灯没亮~~等待高手

网友:
这种问题多是BGA坏掉了,没的修.我手头有2块这样问题的显卡

网友:
我的也有几块这样的..没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
GPU坏??????接口的问题比较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