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启动问题

楼主(2008-03-12):
关机后如果不关闭电源,下次启动不成功,需要关闭一次电源才能正常开机。开机后正常运行没问题!

网友:
查开机5V电压 是不是偏低啊!!!!!!!!!!!!!!!!!1111

网友:
电压和电源都没问题!并且如果是马上关机开机的话没问题的
是关机后不断电源等一段时间开机才出现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源内部的滤波电容性能不好了,建议将滤波电容更换!

网友:
感觉是电压的问题,找个电源换下试试

网友:
查待机电压是否偏低   方法新手只读区有!!!

网友:
我也碰过这种问题不过我重装了个系统好像就没有这种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