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红圈是在哪里供电来的

楼主(2008-03-12):
帮忙看看红圈是在哪里供电来的.主板型号:技嘉GA-81848P775-G

网友:
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供给北桥的...........................................................

网友:
看看G极引入哪个电源IC,测量下电压多少就知道

网友:
红圈在哪里?我怎么没看到,难道是cpu的供电电感?

网友:
就是红圈里没有电压.我怀疑是断板了.那里是几伏的供电.

网友:
VTT_FSB=1.2V。。。。。。。。。。。。。。。。。。。。。。。。。。。。。。。。。。

网友:
我昏.就是那里没电压.不知从哪里供来的!

网友:
是VTTFSB
1.2V

看是哪个电压转化过来的

网友:
两个红点是同一线路.就是不知在哪供来的!我怀疑是线路断了.怎么也找不到它的跑线.昏啊

网友:
先有VCCP才有VTT-FSB吧。如果VCCP OK查LM324相关电路。

网友:
红圈圈,有几个人能看清?你还不如直接说出哪个元件的哪个脚!!!!

网友:
六层板就是不好跑线路,不过你这图也太清楚了,你不如说什么主板的什么元件代号,这样或许谁手里有维修手册帮你看看,

网友:
好像连着VCORE吧,你的那个图也太差了点吧

网友:
VTT电压,一般是1.2V的

网友:
D极是由内存的1.8/或北桥的1.5V供给的.如果有此电压,就修G极了,一般由LM358/LM324控制.

网友:
是北桥的1.2V供来的.但北桥的1.2V都没有.找不到北桥的1.2V的供来.昏啊!

网友:
太高深,比修电视还难,---------

网友:
大概
是北桥的吧,不过你这图也太清楚了...................

网友:
如果集电极电压 没有的话 从3。3V 电源哪里分压二个二极过来如何?

网友:
20楼,你是从修电视转过来的?

网友:
如果只是供电断线,找个一样的好板子测量一下,然后直接从电源口飞线供电。

网友:
应该是VTT_FSB=1.2V --------------------------------------------------------------------------------------

网友:
唉,没办法吖..去找一张原图,把它放大,再拿上来啦,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原件..

网友A:
红圈圈,我相信没有人能看清?你直说那里坏了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