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硬盘坏道问题

楼主(2008-03-12):
一个ST80G硬盘,是2003年初买的。现在装系统到还有32到34分钟完事的地方就死机,有ghost能装上系统,不过总显是网卡驱动没装好,总是有“!”这个,一会就死机,(先说下网卡没问题,是8139的),接下来把这硬盘挂在别的机器上用HD Tune扫描,发现在大约30M的地方有一个红点,坏道一个,剩下的盘面一点问题没有。我把硬盘前5G单独作个区隐藏起来,用此硬盘作系统一点问题没有,用了几天也没事,网卡也正常,今天我用MHDD扫描这个硬盘,(把隐藏的分区也打开了)结果一个绿点也没有,共扫了6次,谁可以帮我解释下?是不是那个红点是逻辑坏道呀。谢谢了

网友:
网卡驱动装不好估计有别的原因,看起来盘的问题不大

网友:
硬盘不一定有坏道,建议用其它软件(如hddreg,mhdd等,网上都有)扫描硬盘,就知了

网友:
电脑中除了硬盘别的件没毛病,换个硬盘后一点问题没有,只是原来的硬盘装系统死机,
用HD Tune 检查有一个红点,用mhdd检查却没有,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