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D做完自校后容量为什么不见了呢?

楼主(2008-03-12):
我做了两个西数盘的自校后发现盘的本来的容量不见了,请问要如何才能恢复容量呢

网友:
容量不见了是什么意思?如果是ID不对的话,编辑一下就可以了,状态那里不显示,初始化一下ID

网友A:
初始化过了但还是看不见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过了但还是看不见容量.

有没有检查固件?先检查下固件再说吧,问题很简单,应该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
退出重进一下就行了吧  或者断电进一下

网友B:
点停止自校后就能恢复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停止自校后就能恢复容量

谢谢。我现在就试试看。

网友C:
SF完了,要回写02模块的,你检测固件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F完了,要回写02模块的,你检测固件就能看出来了。

谢谢,点停止自校后就能恢复容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停止自校后就能恢复容量

猫大师,谢谢你,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你说的办法

网友(2008-09-06):
对,应该回写02模块头校验,容量都会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