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自动关机

楼主(2008-03-12):
我的电脑开机后一检到硬盘就自动关机,不挂硬盘就没事,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硬盘坏了吧?

网友:
硬盘是好的话给它换个电源接口试试

网友A:
硬盘电源接口有短路,应该是一个5V稳压二极管对地击穿.导致电源保护.

网友:
这样的问题你自己就说出来了,不挂硬盘就没有事,那不就是硬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觉得应该是硬盘本身的事,换个硬盘看看,还是不行的话,可以考虑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如果电路板有短路的话,上电就会保护的,不会等到检测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电源接口有短路,应该是一个5V稳压二极管对地击穿.导致电源保护.

如果只接一块硬盘,不接光驱!

以上值得关注!或是查硬盘其他故障!

网友:
对不起,我没有仔细看清楼主的贴子,我看成了一上硬盘就关机.

网友:
看看你的BIOS里的设置,BIOS里的设置也可以让电脑开机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硬盘本身的事,

网友:
是开机就断电还是到系统就关机  如果开机就断电 估计硬盘短路  要是到系统关机就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电源带不起也有可能

`
`` ` 硬盘本身电路板有故障也可能自动短电

网友:
终于发现 看帖子也学习到呵呵 不错

网友:
同意6楼的说法,你自己就说了啊,一挂硬盘就自动关机,那显然不就是硬盘的事了吗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使用排除法就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