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台BENQ 5000U 求助

楼主(2008-03-12):
情况是这样的: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即使开机也会不定时死机 .
                   开始怀疑是哪里有虚焊的地方,所以把很多重要的电源芯片都加焊了一下.可还是老样子,请高手支着.

网友:
................................................................. 看错了

方维 -3 灌水

网友:
呵呵,高级会员指导指导啊.

网友:
见过很多同行送来是板子  都是全部的芯片都补焊  有的甚至3243和时钟都焊  真是郁闷哦 没问题都焊出问题了

网友:
手上正用着这台有问题的BENQ 5000的机器。用的时候经常出现死机的情况,这时候只要用手把D壳托起来,就恢复正常了。已经查了一天了,没有查出问题在什么地方

网友:
感觉还是接触不好,拆机每个芯片和接口挨个压压看

网友:
机器已经搞定,smsc 芯片虚焊。加焊后已经正常使用两天,没有问题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