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晶振检测电路

楼主(2008-03-12):
本来我有个更简单的,但是里面的元件不好找,所以找了这个,这个是专门修电视机的遥控器的,但是在
主板维修
中还是可以的,见下面哈
该检测器可以方便、快速地检测各种红外线遥控器和石英晶振的好坏。电路见右下图。
闭合电源开关K3,电路接通电源。当K1置于1位时,再将待测遥控器靠近红外线接收
二极管
D1,并按下遥控器任意按键,此时D1将接收的红外信号转化为电信号,经V1放大,由C3耦合至D2、D3倍压整流后,驱动V2管导通,使LED闪烁。如果LED不发光,表示遥控器有故障。
当K1置于2位时,由V1、R1、R2、C1、C2及被测XL构成振荡器,振荡信号由V1发射极输出,经整流后驱动V2使LED发光。如晶振不良,则电路不起振,LED不亮。K2为选频开关,置1位时可测0.4~5MHz晶振,置2位时可测5~40MHz晶振。
主板维修

网友:
这个东东我也有一个,用了好几年了,告诉你一个最好试遥控器的办法吧,就是把遥控器对准手机的摄像头,然后再按遥控器,如果是好的手机上就看得到有白光,如果没有就是坏的啦!

网友:
用手机的方法我早就知道了知道的,以前还用中波收音机来收振荡呢,也有效果

网友:
这个东东有卖的吗? QQ:916459360

网友(2008-07-17):
这个东西是自己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