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热晶振才能开机的板

楼主(2008-03-12):
  一般杂牌的845GL 很多有这毛病,就是一旦不上电了,要热一热晶振才能上电开机,而且一切正常,板放久了就开不了,热了有时还是不工作的,有时却可以开机。换了 晶振、谐振电容、 106电阻 还是不好,这 就难住了

网友:
SB不稳定。。。。。。。。。。。。。。。。。

网友:
南桥虚焊                                                。

网友:
学习学习 :D :D :D

一剑飘香 -5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楼上的两位都把问题焦点放在SB。难道时钟芯片不可能虚焊 ?
时钟芯片供电不可能不稳定?

网友:
这样的问题那就是SB了,加焊看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南桥有可能氧化,最把南桥焊下来洗干净再焊上去,特别是回潮的天气经常这样维修,如单是用热风枪热一会可以开机就算了是不稳定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不是氧化就是虚焊啦..把一支执的烙铁靠过去,看一下靠到那野能亮机就是那里有问题

网友:
不是晶振问题,是SB不良啊

网友:
电容漏电........................

网友:
这样问题的板子经常遇到,就是SB不良的问题,有的时候加焊都不一定好的了,要从新值或换才解决的了。

网友:
谢各位的意见了!  我试加焊吧! 看能不能好

网友:
其实加焊南桥的作用不仅仅是对付空焊的问题,你在加焊的过程中的一系列工作,加助焊膏,上炉子加热,最后的清洗,可以解决包括空焊以外的很多疑难问题,当然还包括你技术的提高,说得不好听就是炼手工,哈哈

网友:
会不会 是晶振老化的问题啊 你用手摸摸晶振看能不能开机 如果可以就应该是晶振或者谐振电容老化了

网友:
南桥不良了,先加热一下南桥建议楼主更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有可能氧化,最把南桥焊下来洗干净再焊上去,特别是回潮的天气经常这样维修,如单是用热风枪热一会可以开机就算了是不稳定的。

这位太强了,要把SB焊下来再焊上去,NB~!

网友:
谢各位指导了   那片板 终于修好了  确实是被老鼠当尿床了   氧化了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真是南桥氧化了额    我焊了  真的好了   谢谢你了 !

网友:
搞了半天,也就是南桥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