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VT600开机跑00

楼主(2008-03-12):
技嘉GA-7VT600开机跑00 ,  代换过CPU是好的,内存好的, 上假负载(就在论坛商城买的) 测量 核心电压1.76  参考电压0.8 8
1.65V参考电压1.76V   复位电压1.67(复位时有跳变) ,PG信号1.66

CPU 使用 AMD Athlon2500  上板测量供电电压 1.85V
怀疑供电模块坏,板上有3个和块子,但是手头上没有资料不好判断哪个是供电模块,请大家帮我看看

一个P36AN   5091MTC  C3  在 CPU 附近 怀疑对象,跑 CPU 座VID 和它有关
一个 MT1041 9T6328  和35Z461J HC14  在AGP 插槽附近不晓得是干什么的,

跑线发现都和供电管有关系,但是没有资料不好判断他们的关系.

BIOS刷新过 CPU座里的ATTP1 换过 也直接跳线连接3脚和6脚过.
请大家帮我判断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CPU电压 1.85V 是否正常,或者说在没有超频和跳线的情况下一般CPU的电压和假负载上的电压是否因该一至,还有商城买的假负载是参考那些CPU的电压设计的. 谢谢.

网友:
CPU的电压和假负载上的电压不是一样的,你那电压应该正常,座和桥都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