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些自己显卡维修实例(装不了驱动,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8-03-12):
1.翔升的9200se,故障现象,有时能进系统但装不了驱动,有时又不能进系统。
                         处理方法,先用r6检测,错误位为MBA0 16 17 18 19 20。下机,拆图中的这颗显存,没有一样的显存,用hy50du281622et-5代换原来的0350pu v5802128164sa775。然后,上机检测,所有的检测项目通过。再进系统测试,进不了系统。怀疑电压转换部分的mos管老化,换了3055.再上机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还有几片440的,以后有空再写

网友:
为什么你们就这么利害呢,为什么我什么思路也没有,无从下手

网友:
请教一下高人。内存的芯片可以可以代换显存呢?

网友:
LZ强人,要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