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测试卡显示00,不变化。

楼主(2008-03-12):
初学修主板:今天接到一块磐英5GV-ML主板,开机测试卡显示00,一直不变。量过cpu供电电压正常,BIOS也清过零。按我自己的想法是拆下BIOS芯片,先刷个新BIOS再说,但这个过程比较麻烦,想应该有更好的办法。想请各位老师谈谈这类主板维修思路和维修心德,应该对初学者有很大的帮助。谢谢。

网友:
有时候老师傅也会先刷个BIOS,麻烦说明你焊工技术还不到家

网友:
焊工技术还行,测试卡BIOS灯一直不亮。

网友:
看来听版主的只能先刷个BIOS试试,谢谢版主的意见。

网友:
到论坛中下载了一个BIOS(256k)刷了,不行。顺带更换了14.318晶振,没有解决问题。哪位老师赐教一下?先谢了。

网友:
cpu供电电压正常,还有时钟,复位,PG电压了,如都正常,压压U座和北桥。

网友:
VCORE的双杠波正常吗,压着CPU座和北桥看看跑不跑

网友:
換個IO試下,再不行就沒戲了

网友:
测内存 供电    北桥 供电

网友:
同意 六楼的说法 你看看是不是那里的问题啊

网友:
这个也经常碰到,很麻烦,搞的头多大了,学习学习

网友:
我这里有两块主板都这样,是复位的问题。复位灯一个长亮一个总不亮,头都打了还没修好

网友:
s a 是啊是啊 这个问题斑竹应啊该有顺序的有条理的简单通俗的给我没这些柴鸡好好说说 我先跪求一下斑竹

网友:
上面老师该有的问题都说了 按照步骤来查 啊 还有北桥供电

网友:
说的很好,很有帮助
按照步骤換個IO試下

网友:
好多高手,,学习大侠们的东西啦`~~
好开心噢~~

网友:
搞好了没有,还是没搞了.最后告诉大家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