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F2板子C.NF400RAIDVer1.5 CMOS不能保存!

楼主(2008-03-12):
七彩虹NF2板子C.NF400RAIDVer1.5 CMOS不能保存!
已经测过电池, 换过南桥晶振了! 电源线不断电就可以保存!! 哪位朋友教教我该怎么做了!!! 先谢过!!!
电池

网友:
测电池到cmos 条线 是否供电

网友:
cmos 条线? 我是新手 这个测试点在哪?

网友:
查一下电池的供电线路,应该是比较简单的问题

网友:
好的 谢谢了! 今天查查电池的供电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