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SCOM 1770ED高压包型号(已解决)

楼主(2008-03-12):
谁知道这显示器的高压包型号呀

确定高压包坏了,但贴纸掉了

已找到,通型号同批次的显示器上是   BSC  25--0252M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把这个高压包(WESCOM W770FH)上到 长城的G782F上了,两台显示器的型号都是1770ED,现在能点亮,就是点一会儿会有水波纹,高压包还吱吱响 ,尤其是屏幕白色的时候。两台的显像管不一样,G782的管是三星M41QFY261X100,W770FH的管是华中M41AJR93X46,G782也换过包,在保修站换的,型号是BSC-25-0240M ,是原型号吗

网友:
显像管  三星M41QFY261X100 与 华中M41AJR93X46   可以带换吗
有时有水波纹,有水波纹时高压包还吱吱响 ,尤其是屏幕白色的时候。
是什么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