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老大在啊,帮忙看看,急!!

楼主(2008-03-12):
845PE杂牌主板,因内存插反,诊断卡显示00,查内存主供电偏低,供电管型号为14N03,因手头没有所以用15N03替换,第一次加电正常,进系统正常,后来反复开了几次机,现在又不能开机了,诊断卡显示A7,有的时候显示00,没办法了,求助!难道不能用15N03替换吗?诊断卡跑A7时,测内存主供电为0.8V左右.

谢谢木风,问题已解决,说来不好意思,是刚才没有把供电管焊好

网友:
可以带换的 3055 9916 15N03

网友:
A7,典型的不过内存啊。换管啊

网友:
可以解释一下“内存插反”吗?应该是不管DDR,SDR,内存插反都插不进去才对的啊

网友:
不懂电脑什么事都可以干出来,插错的多的很

网友:
有的客户根本不懂电脑,又想自己DIY一把,拿起内存,看到里边的插槽也不管不顾就往上装,装不上,就认为用的力气太小,所以加大力气,装上了,内存条都变形了,如果上电,冒烟,才知道,哦,原来装反了,这是聪明的,笨的人看到冒烟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网友:
把内存插反了,肯定是冒充行家的,呵呵,现在这种人应该不多了吧.

网友:
现在,插反的应该不多了,我到是碰到几个没有插反只是插了一边是接触好,另一边没有接触好然后通电冒烟傻眼了

网友:
没师傅教嘛!

自学不错怎么会进步呢?

有错进步才快嘛!

有很多一流高手,想想曾经。。。。。脸红了吧

也曾插反!

网友:
内存插反,太可怕了!!!
几年前,软驱插反过一回,当时光线暗,没开灯,有味后,恍然大悟!!!可怕

网友:
把内存插反了??  以后要小心!!!!!!!

网友:
你太猛了     .........   那要用多大的力才能按下去啊

网友:
当然有那么牛的人了,我都碰到两个了,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