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暗屏维修问题

楼主(2008-03-12):
我今天有一台笔记本是暗屏问题,拿去比较专业的维修店修,经检查是高压条问题,但经修好后却一开机就白屏,等有显示就正常,并且无发调亮度。维修师傅说不是原装的高压条是这样的,无办法的。请问这是什原因?真的只能这样吗?

网友:
应该是换的通用的高压条吧 应该可以调亮度的啊

网友:
嗯。。这是 有一根信号线搭错位置了。。。
不过。。。不怎么影响机子。。就是开机白屏一下。。。

网友:
开机白一下是信号不同步 或高压反映快  一般代用的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不影响使用的 至于亮度调节 要看维修师傅的功夫  技术好的可以做出来 不好的就做不出来了 呵呵 代用的便宜 就是这样的

网友:
有时间找控制线和亮度调节,就OK了

网友:
嗯,斑竹说的很有道理。。。顺便说一下,检测亮度控制线,方法:先把机器打开,检测屏线上的电压,然后按键盘上的“Fn”+亮度调节键,如果有电压变化则是亮度控制线。

网友:
屏线接错了会出现这种问题,或是显卡无开启信号.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与屏线还有屏不匹配造成的。当然有的是主板引起的,是显卡信号时序出错

网友:
应该是延时电压线接错了 亮度调节电压没接的话 可以用一个专用的亮度调节软件 调节一下  现在不在家  下次传上来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在5楼的就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但是他没有肯定而已,我在着了给大家说下,就是把亮度调节信号当成了触发信号才识这样的,他们两个都是3V电压.一开机的时候亮度电压就是一直有的,所以先头是白平,等到了开机后就没有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费屏的灯管试过高压板,你们试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