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 无待机电压故障求助

楼主(2008-03-12):
IBM R40 ,845PM芯片组,无法开机,电源采用SC1403,和MAX1632完全相同,21脚有5V输出,待机3.3V和5V无输出,查-----7脚和28脚无控制电压,不知道来自何处,请大家指导

网友:
先查SC1403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1403有5V输出,基本上可认定芯片没问题. 3.3V和5V的触发信号来自于H8芯片的109脚和112脚.H8工作不正常或1403外围电路不正常均会表现为无输出.H8的待机电压由小五脚稳压芯片提供3.3V,量H8的1脚即可知是否正常.

网友:
查H8供电,没3.3V,是16V送到五脚稳压芯片前的一个100欧的电阻没焊好,焊好后3.3V正常,但是仍然SC1403 7脚和28脚无控制电压,请问H8在什么条件满足的情况下,送出这2个电压

网友:
H8既然为一单片机,当然是少不了电压3.3V,复位(Pin8),时钟10MHZ,ROM程序;若要正常工作缺一不可.是否还有别的必要条件,没有深入研究,不得而知.目前尚未遇到满足以上条件而不输出驱动电压的.

网友:
本本波 -10 恶意灌水

网友:
7脚和28脚好象都是来自待机电路的,有可能是待机芯片坏了,楼主查查看吧

网友:
更换H8无效,更换H8的10M晶振,无效,更换晶振的2个小电容,解决,3。3V和5V正常,MAX1715出1。5V正常,开机后,电流上到150MA,北桥CPU等都无电压,MAX1715第10脚极其SC1755等电源芯片控制信号无变化,再次陷入僵局,请大家继续指导,严重感谢大家

网友:
看起来LZ"遇机不淑"啊~~~
电阻脱焊,电容不良,现在又没有南桥打开VCCA VCCB的信号.....
ich4输出的A_ON和B_ON信号送到各电源控制芯片和开关管的同时也送到H8,不知道LZ的主板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网友:
强帖留名

本本波 -3 不遵守版规

网友:
现在这台机子能开机,CPU无供电,建议楼主先查查CPU无主供电的原因?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这么久了还没结果?楼主是不是忘了啊!

网友:
我已经放弃了,有个奇怪的现象,H8芯片,用原来的,有待机控制输出,换了就没有,换了3片好的,都这样,实在搞不懂了,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 :)

网友:
感谢楼主公布结果!难道H8芯片也带有什么程序?

网友:
是的,好象要程序的,~~~~~~~~~~~~~~~~~~~

网友:
H8芯片上贴有白纸条吗,有的话就是有程序的,需要用同一机型才能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