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华硕P4XP-X的BIOS

楼主(2008-03-12):
救助华硕P4XP-X的BIOS型号是多少?
收到朋友的块板,但是居然没BIOS。。。请问一下谁手上有这块板,型号是多少啊?谢谢了~

网友:
不确定的话就把常见的几种BIOS都写烧进去看看嘛
可能会是SST的49LF002A吧
记得不太清楚了

网友:
这个板好象是小南桥的吧
我要是找到这个板就跟你看看清楚

网友:
是小南桥的。如果看到就帮忙把型号说一说。谢谢啦

网友:
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找到。晕了。不知能不能代用的。2M的BIOS

网友(2009-08-13):
BIOS芯片是W49V002F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