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D-EB400用mhdd扫的全是绿S

楼主(2008-03-13):
经查需用pc3000,需要重建译码表,或进行低格.

问题只有免卡的pc3000,能修吗?

下了近十种,每种都死机,不知该如何配置

免卡的对主板有要求吗?

pc3000的说明书看过了,英语的尚可,有张光盘有俄文的,但不懂.

这种情况是否必须用pc3000?还有别的办法吗?

硬盘在起转和停转时有微微的轻响.BIOS内可认,作为从盘在windows下认不到.

用fdisk分不成.用Dg2.0分区提示无法存盘,且一进入dg就提示0磁道......等等有错误.

网友:
pc3000 isa 重建译码表大约30秒以内,或内部低格30分钟以内。免卡俄文的应该可以搞定。如果搞不定估计免卡的 就难了。

没有搞定之前是无法使用的。一般软件包括低格和MHDD之类都无效,不用再试。

网友:
谢谢张老,报告一下修的情况:

1     俄文的pc3000 isa 看不懂,找不到重建译码表的选项,只找到了通用格式化。只好选了费时的这项,花了25分钟。(有4个选项,选了最后一个.)
2     跳出一个对话框,不知何意,见有enter就按了确定。

3    用mhdd查了三分之一,未见红绿块。

4   于是用dg分区,格式化,装系统顺利完成。分了三个区。

5   本以为大功告成,在重启的时候,断电,拔下硬盘还给人家.

6   人家又把盘送回来,系统起不来,只有光标在动,进不了系统.

7  感觉奇怪,又用fdisk分区,装系统.分了两个区.顺利完成.

8  仍进不了系统,用深山红叶进系统,发现仍是三个区.感到很奇怪.

9  同一块主板,同一个光驱,同一张光盘,用另一个硬盘可进,.

网友(2008-09-07):
你的盘有固件坏了吧?

网友:
还是得用PC3000修,固件方面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借题请问一下, PC3000不用卡的是指单纯软件的那种吗? 它跟有卡有有什么区别? 能实现得了什么和不能实现什么呢?

网友:
ERASE一下前面一截看看,不用全部檫完。也许就能引导了。

目前的最高E文免卡版跟带卡版在功能上没有区别的。

网友:
如果真是没有红绿块,就先擦前面一小段,然后在加个引导文件进去,看看可是从C盘启动的 ,如果是C盘启动就应该好了的

网友:
你好. 免卡版是不是直接下载个软件就可以用的? 不用买PC3000那张PCI卡? 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2008-10-23):
谁能发个最高E文免卡版就好了

网友:
用PC3000修,固件方面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有pci3000没

有的话,查一下是不是译码表模块校验坏了,我遇到一块也是这样,重算校验回写就OK了
不丢数据

网友:
应该是固件得问题

网友:
多是MOD损坏了,查看一下固件结构吧,修复的好,数据都还是在的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mod坏了, 用3k先修好, 别去想怎样分区, 那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