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示00,反复重启

楼主(2008-03-13):
有一片GIGA P35主板开机诊断卡显示00,且反复重启,请问是那里的问题.BIOS也清零过了,没用.

网友:
giga 有几款主板过不了内存也会不停的重启 碰过没
换根试试

网友:
不是内存的问题,换OK的内存也是如此,是否可能BIOS丢失?

网友:
时钟电路有问题~~时钟电路有问题~~时钟电路有问题~~时钟电路有问题~~

网友:
按00的基本步骤来修。。。。。。。。。。。。。。。。。。。。。。。。

网友:
试过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看来是没办法修好了.

网友:
考虑下CPU那边,看有没有接触不好,散热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