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存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3-13):
修理近年生产的AOC显示器,在拆换行管时总觉得原来的罗丝没有紧拧,(有可能他们厂里生产线在上罗丝的都是女工)
以遇到多例此现象,刚才又修好一台,只是行管击穿,换了就OK
各位若是修理此机,请注意顺便把板上所有散热器上的罗丝紧拧

网友:
注意行激历供电滤波小电容,有没有失容

网友:
换了行管,开机没几分钟有点烫,是哪的问题

网友:
b+电流在240ma,一般换行管后要注意哪些地方

网友:
注意高压包1  .2 脚虑焊烧行管哦。我修的这种机这种帮障是比较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