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BIOS 资料坏

楼主(2008-03-13):
在没有显波器的情况下 如何 判断 我曾见某一牛人只用 万用表就能判断,不知是何原理

网友:
用万用表只能判断BIOS本体是否不良,不能知道其资料有无坏。。。。。。。以下可知道是否资料坏:
1,重刷BIOS后OK
2,拆下BIOS IC用读写器读出与正常数据作比较.

网友A:
BIOS坏,可以观看检查卡上的代码d8\\41\C0\E0\B0等一些不常见的乱码这几个代码也不一定就是BIOS问题,要注意观看检查卡,比如有一块板是BIOS的故障,而检查卡显示的是C1而你就会误以为是内存鼓掌,如果你注意了的话你可以看的出来,正常的时候C1在刚开机是的时候动态的,一开机就是C1的话肯定就是BIOS鼓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坏,可以观看检查卡上的代码d8\\41\C0\E0\B0等一些不常见的乱码这几个代码也不一定就是BIOS问题,要注意观看检查卡,比如有一块板是BIOS的故障,而检查卡显示的是C1而你就会误以为是内存鼓掌,如果你注意了 ...

C1这到底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惑着我

我一般在确定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情况下还不跑数,就找个同系列同容量的芯片刷我下载来的资料。因为这样快捷,还不行的话再去跑线,测AD等等

网友:
路过看看,我是新人,希望以后你们多多帮忙。谢谢

网友:
我是新手,没太修过主板,不过楼主说的用万用表测的原理应该和示波器是一样的,只不过在万能表上反应的不如示波器明显,但人家经验多一些,表上轻微的反应心里就有数了,如果BIOS芯片上有片选电压,就应该认为其它电路上没有故障吧

网友:
测试CS脚和OE脚只能大致判断一下是BIOS电路的问题而不是说可以知道其程序损坏,在维修BIOS电路的过程中,肯定是先软后硬,先刷写程序了!!

网友:
没有人可以完全确定BIOS好坏,不过用BIOS仿真卡不错

网友:
有台技加的板也不知道是不是BIOS坏了,测CPU各脚的电压都正常,CPU复位也有跳变,但就是FF,本人没有BIOS刷新器,到底是不是BIOS的程序问题!

网友:
呵呵.我有两个也是不跑码的,一会试一下刷一下BIOS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