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问题数个

楼主(2008-03-13):
1.液晶面板与驱动板链接的排线标准称呼和俗称是什么?
2.高压条也叫供电板?
3.段电极,背电极?
4.FET电极和共通电极?

网友:
1、液晶面板与驱动板连接的排线叫屏线。屏线的种类有FFC柔性电缆和双绞线,还有排线
2、高压条也叫高压板,条和板的区别是大小和尺寸的差异。大的叫板,小的叫条,方的叫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段电极 多指静态驱动时如LED广告牌子上的“8”字每个横或竖的笔画都是一个电极,这个电极一般称为段电极。

其实学习显示器的维修感觉没必要学太深奥的理论。这些原理性理论书店里书上大把,你可以购买些书参考学习。

网友:
非常感谢大侠,是不是屏与驱动板有一个30针连线(混合段电极、背电极)的和两根连线的两种(分段电极,背电极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