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盟845GL开机后黑屏

楼主(2008-03-13):
华盟845GL开机运行后黑屏,时间长短不定,黑屏后按重启键无反应,断开电源后方能开机。望大大们指点一二,万分感激。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换电源还不行的话,那就有得弄了,因为黑屏故障可以牵连的软硬件的问题,用排除法一个个排除吧

网友:
你有没有查显示器本身故障,换台显示器看看吧

网友:
试过了,全换了,只剩主板了。SB也补焊了,CPU座也补焊了,就是不行呀。

网友:
把CPU的滤波电容全部更换,不排除你的内存有性能 不良!!

网友:
你先确认一下是不是主板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显卡和散热

网友:
那数码卡跑到那里了啊??是还不跑数呢?还是可以看到自检后才黑频呢  如果是那的话进VGA模式 行不啊  或者恢复BIOS的出厂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