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US掉电问题

楼主(2008-03-13):
故障描述:
           一开机电流都跳到0.89---0.98A 大概过了2秒后就掉电了,我把1987加焊了下电流只跳0.45A了 ,我想会不会1987给我加焊坏了变成CPU都检测都过不去了?现在头大了 那位同僚告诉下小弟该怎么做了

网友:
看一上散热是否正常,为什么楼主要测电流而不是电压呢,

网友:
不可能是散热的问题的,机子一开机就会掉电 连亮都不亮.电压正常的 ,今天下午做了一台ASUS M500也是掉电问题,我加焊了下1987就可以了,

网友:
不可能是散热的问题的,机子一开机就会掉电 连亮都不亮.电压正常的 ,今天下午做了一台ASUS M5000也是掉电问题,我加焊了下1987就可以了,

网友:
上卡看代码,再查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换个芯片试一下啊?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不是每个问题都是同一个地方?掉电,什么电压都有可能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