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HDD 加密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3-13):
闲来没事,用MHDD 给个硬盘加了密,换在别的主机上,出现用光盘无法启动进入DOS了,当然也无法解锁了,挂上别的硬盘也找不到硬盘,不知是哪的问题?难道一定要在加锁的主板上才能解密吗?
解锁

网友:
即使加了密
用MHDD也能找到硬盘
换不换主板没有关系

网友:
密码已解开,跳线没问题的,在原来的主机上马上能解开的没想到换台主机后进DOS 却花了半个小时,进入DOS 后马上解开了.不知进DOS 怎么花那么了长时间,我还以为进不了DOS 了

网友(2008-05-29):
回复 网友A:
再灌水你的ID该不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