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有时正常,有时什么都不显示

楼主(2008-03-13):
一台KOMAX显示器,主板是:GZ151D
开机,有时能正常工作,有时什么都不显,LED也不亮,显示屏黑屏~
请高手指点一下!
黑屏

网友:
检查电源,5伏的电容可能损坏了,重点查电容!
[
]

网友:
检查电源及按键板,电源出问题的方面比较大...

网友:
测过这些点,都没有什么问题,
试着换了高压板,驱动板.
但换了之后,四个灯管有一个灯管,叭叭的响.还闪得厉害.
请问是不是在灯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