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K8AV2-R1L主板空板上电检测卡复位灯常亮,BIOS灯不亮

楼主(2008-03-13):
SL-K8AV2-R1L主板空板上电检测卡复位灯常亮,BIOS灯不亮

网友:
BIOS灯不亮应该是正常的

复位灯常亮就不对了,你先测一下VCORE有没有,一般都是因为没VCORE而没复位,如果有VCORE的话就测测时钟,一步一步来。

网友:
谁教你的空板看复位的?让他回家哄孩子去吧~

网友:
原因不说了 自己会新手区看

网友:
没写清楚,加上CPU也是一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