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显卡和内存 的疑问

楼主(2008-03-13):
经常发现在修显卡花屏,只是把显存位置换了一下就OK  修内存也是如此
芯片本身没有换,只是位置换了 说明硬件没有问题,难道显存也有类似软件的故障吗?
当然不是虚焊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假焊把 焊这买买要练焊功 一不小心就焊坏啊  我试过用烙铁一个一个角去补但效果不是很好 可能是假焊的时间太长 锡盘氧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