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3):
4500 我直接将5678用个导线连上,然后1脚直连在这个导线上可以吗?/

网友:
可以 但是如果以后插差内存就会烧内存脚 而不是烧45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意思是说,如果将内存插反了就会烧内存了吗? 如果不插反内存就没事了吧.
谢谢

网友:
内存插反了肯定有问题,但可怜内存是插不反了..呵呵

网友:
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