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如何关机?

楼主(2008-03-13):
有没有高手指点下主机是怎么关闭的呀
我只知道开机电路不知道主机怎么关机
[
]

网友:
触发正常但是 在次触发就关不了机 机器电都关闭了你一松开开关他就自己工作了

网友:
CMOS跳线跳反了吧,你把它跳正冲南桥,要不把晶振换了也行,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不是一加电就自动开机么?
如果是的话先看看IO是否有问题.

网友:
COM跳线没问题 加电不自动开机......

网友:
我发现hc132 (门电路)的9角和10角同对地短路了 吹下来看板上也是短路的
会是什么原因呢?
[
]

网友:
关键是上CPU之后也跑这么码,原因是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