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6566电压芯片的焊接

楼主(2008-03-13):
众所周知,6566的电压芯片比较难焊,我的方法是这样的,先把芯片的触点和主板的对齐,用风枪加焊四周,这时候肯定有空焊的地方,用平头焊铁加锡挨面补焊,使之触点饱和,用洗板水清洗干净即可,

网友:
我一般用风筒在背面加热
就想加焊BGA那样弄

网友:
风枪大风口微风固定,烙铁拖锡,OVER

历时一分半钟.

网友:
楼主 。配 合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双管齐下
先处理平 上BGA焊膏 小风加热 感觉差不多了再用烙铁拖锡
不过这类原件拖锡对操作员的技术要求比较高,焊丝尽量用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