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Q7T4开起主机没显示,要在次重起液晶电源开关才有显示。

楼主(2008-03-13):
故障为主机正常,接好了液晶显示器。液晶的电源也打开了,开的时候有BENQ开机画面。就是打开开电脑主机,液晶屏没显示。要再次重起液晶显示器电源开关才有显示,其它工作工作没问题。数据线我也换了,还是不行请问高手们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去维修,有谁修过这样的问题还请赐教!谢谢!

网友:
应该是背光坏了,保护了。

网友:
如不重起液晶电源开关,大概要几分钟才有显示。时间不定有时十几分钟,有时几十秒就有显示。除了背光坏了,会不会还有其它问题引起呢?应该怎么样去维修,用怎样的维修方法更快的查出问题的所在。请论坛高手帮忙!

网友:
还是从电源高压一体板着手,先全面补焊再观察故障的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下版主为什么是背光坏了呢?开多几次液晶电源开关就好了啊,我不太理解?我是个新手,我会点修主板,但对液晶就不会了。背光坏了,应该怎么去维修啊。是不是要修液晶屏,那不是好麻烦!刚好朋友的液晶坏了,叫我看看。还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到论坛里找一个,有专门的明基液晶通病的维修专辑,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08-05-25):
电源模块里面可能有个ic出问题了,升压比较慢,所以要等个几分钟才有显示

网友:
我修过几台这样的问题,单不是明基的,也许可以借鉴,只是电源载负能力下降,换大电源管旁的50V10UF和400V100UF的电容就好了,也有换输出滤波电容就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