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速配5216显卡FX5200

楼主(2008-03-13):
该卡背面上的C273电容不慎碰掉,用什么规格的补?或者求这个C273电容的参数。

网友:
自己解决,查线路图得知该电容为470PF/50V。提醒各位换热管散热器时小心操作,不要像我一样碰掉了电容。

网友:
麻烦来了,找这样的贴片小电容也是个难题,唉-------------

网友:
看原理图好像不装也不要紧,那个大侠给说说。

网友:
没有原理图怎么跟你说啊????你不装也可以上电试一下。

网友:
实践证明这个电容可以不用,电源滤波稳压的3的其中的一个。玩了一下午游戏,没事。当然了,提醒大家换热管的时候拆散热片不要太暴力了,尖嘴钳一滑就碰掉了。

网友:
换个个子一样的贴片,一般没问题

网友:
没有原理图怎么跟你说啊????你不装也可以上电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