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引起的故障

楼主(2008-03-13):
今天拿到了一块老板子810的,显卡集成,该主板进系统后只显示一种颜色-兰色,后来换了一个显示器,还是这样子,我想可能是主板的问题了,我又是个新手,对VGA电路不熟,只是在别的资料上看了一些,可具体自己动手又不知怎么弄,希望在论坛里有高手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给小弟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个板子还有修的价值吗,你买个二手的不超过30元.VGA问题可能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查北桥到VGA的线路看有没有坏的东西!!如果没有就是北桥的事了!!因为VGA是由北桥控制的!!

网友:
你先把VGA口加焊一下吧,上次我碰到一片偏红的,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你可以查下VGA后面的R、G、B三基色电阻是否异常,如果不正常,可能是北桥己经软击穿了。

网友:
孤帆远影 -10 恶意灌水

网友:
先查R G B对地阻值  没有什么异常的话 北桥的问题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