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ZO - LM727 ~原無電源,修好後,三天又壞了

楼主(2008-03-13):
Dear all:
前幾天休了一台 MOZO - LM727 (17 " LCD)

原本故障狀況是~無電源(no power) ~常修到這型多是這個問題居多!~

問題是在 power board 上  and power的開關~

一如往常的把爆掉的電容換掉~再把power開關~換掉!~就OK正常了!~熱機一天也沒問題

power開關~我試了1x次~多沒問題!~就還給客戶!~

沒想到客戶用了三天~就又無電源(no power) ~送回來修~

我打開檢查了一下~我更換的~電容+開關~多沒問題!~但是就是~無電源(no power)

***不知各位有何建議~可以說一下~是哪邊又故障了*** TKS

网友:
还是没明白到底问题在电源本身还是控制线路上,楼主应报上更多的检测数据给大家参考~~~~~~~~~~~

网友:
断开驱动板,查下电源有输出没有?有就是后级故障。

网友:
嗯同意楼上的,说你都测量那些电压了,不是换了就没问题了,也有可能把问题隐藏了,先测量输出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A:
修电源应不难吧。最是有的电源IC不易找。好好查查。

网友:
电源问题的话,试下开机瞬间有无输出,是否带5V待机控制?
确定是电源控制电路问题,还是开关电源部分?电源IC用的是什么?

网友:
同意以上观点,从输入开始一点点查,会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