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LCD 偏红且开机几秒自动黑屏

楼主(2008-03-13):
黑屏后绿灯长亮 ,怎么修啊,严重吗?不好修我不修了
黑屏

网友:
灯管老化
高压线圈空焊
.......
应该是很容易的

网友:
有谁能告诉我方正LCD 怎么拆吗?就最下面可以拆开

网友:
灯管老化,方正的很好拆

网友:
我试过了,黑屏后只要把主机信号线拨出来再插一次就又能亮几秒钟了
会不会是CPU或存储器有问题 ?

网友:
灯管老化很多人都提到了,不过我还真佩服楼猪的执着,你试着换灯管了吗?

网友:
你说的是方正19宽平 他的质量听差 ,我也修过一次 ,灯管两端以发黑,
并且一只灯管一段已烧断,开机时能闻到臭氧味,断定高压打火,拆开屏发现如此
只好更换灯管

网友A:
说个型号出来呀. 拆机吗?拆不开可以用锤子

网友:
拆都不会还修
真惊了!

网友:
有点事,拆开了,还是有点巧门的,原因估计为高压条坏了
我把灯管轮流断开,故障依旧 准备换高压条

网友:
还楼上的,液晶很难吗?不行我换板如何

网友:
估计灯管老化的可能性大些......找块好的高压板测下不就解决了
:

网友:
我想是有一个灯管坏了!
坏了现像和你说的差不多!
你试看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现象了,拆开试试看,学习了,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
就是灯管的问题。不用考虑,把灯管换了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大家所说的灯管的问题``我前段时间拆了一个方正19的`
好像把螺丝卸了``后面板面对自己 抓住后面板向下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