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换高压包后显示高度正常横向被压缩在中间三分之一 ...
CRT换高压包后显示高度正常横向被压缩在中间三分之一处,求助

楼主(2008-03-13):
CRT换高压包后显示高度正常横向被压缩在中间三分之一处,枕形的.
求助

网友:
查升压电路和行幅电路

网友:
1,所换的高压包是不是相同的型号?
2,二次电源电压是多少(不同的分辨率不一样)?
3,行宽管的C极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1 升压电路是否工作 ?从行幅只有1/3感觉升压电路损坏的可能性大 。 2 调节枕行看是否有变化 ,若有变化则枕行校正电路基本正常。若无变化重点查枕形校正管 3 检查s校正管及电容是否损坏开路 4 检查逆程电容 5 高压包参数是否正常
[
]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 ,B+来了没,行幅调整管工作电压????S校正电容等都要查,忘了告诉你,行变用的是正品吗??有的行变电感量之类的不对也会有影响!!!!!

网友:
不用我说了,前面几位高手已经说的很详细了。我要说的是楼主你幸福!

网友:
与本故障相关的分别有:1、更换合适的高压包型号。2、行输出级工作电压B+和行输出正常与否3、检查二次电源电路正常与否;4、S校正电路及相关的显示模式识别/频率同步电路正常与否(行频偏高);5、逆程电容变小

网友(2008-04-12):
更换高压包后与原高压包参数不一致造成 进工厂模式调试即可解除上述问题

网友:
工厂里面有个调节这个的功能 先看看 能调好不
调不好 在修行幅调节电路

网友:
有枕形失真的情况,严重吗?亮度如何?如果过亮有开路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