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PE主板开机无显示

楼主(2008-03-13):
技嘉845PE主板,具体型号 8I845PE-RZ,现在的情况是,开机后无显示,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但更换显卡无效,更换CPU和内存也无效,看来是主板的问题,无意之间用手触摸了一下南桥芯片,烫得厉害,都能烤肉串了(开机仅几分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既然南桥开机几分钟就能烤肉,当然是南桥挂了。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若是开机烫的话,换一下南桥旁边的供电场管!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SB的供电管是否烧坏,供电管OK,那就确定SB挂

网友:
3VSB----->网卡------》SB

网友:
先把AGP槽旁边的供电管给予更换,当然有LM358的话也一并更换!!

网友:
先把网卡芯片吹了再摸,不行然后再吹1117测SB端是否对地短路

网友:
排除AGP恭电正常的话就是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