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 7F 不 亮

楼主(2008-03-13):
这是一块845的主板,集成声,显,网,主板是华硕的 ,型号为SP4BGL-MS/S
主板五烧伤,断线,等,
CPU,内存,等电压正常.
主板通电检测正常,能听到"嘟"的 一声.可是显示器就是不亮,用PCI显卡可以使用,可集成就是不亮,!
VGA头和供电都正常,
可为什么还是不亮,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急!!!!!!!!!!!!!!!

网友:
还要声明内存,CPU也换试了

网友:
vga的接头查了没有?能听到"嘟"的 一声,可以认为它自检通过,应该是非致命性错误

网友:
查过了 正常,那到底是啥么个问题

网友:
VGA头上的阻值哦都正常不?问题洋噶就出在这块

网友:
测一下三基色对地阻值是不是一样大,还有行、场的对地阻值是不是一样大。一样的话就可能是北桥软击穿。

网友:
北桥软击穿~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刷BIOS

以前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通过刷BIOS后,可以显示,但板子还有其它问题,但起码解决了显示问题。

网友:
你说的方法我试过了 ,没用!!!
还有你所说你刷BIOS,好了 ,可是又出现别的问题,那叫解决吗?
虽然显示了 ,可是有用吗 ?
要全面解决,不要出现其它情况,
还有什么叫非致命性错误,和北桥软击穿!!!!!!!!!
不懂,能详细说明原因吗 ?????????
郁闷!!!!!!!!!!!!!!
大家帮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2009-07-17):
加焊北桥试一下,我有一片就是这个现象,加焊北桥后点亮,

网友:
换一个VGA头看看。

网友:
可能事北桥内部的集成显卡损坏

网友:
呵呵~!常碰上这样的问题,清下bios就OK了。

网友:
如果用独显可以显的话那一般都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这样的板子..但是就是搞不定.

网友:
这个是北桥的问题,可能的北桥坏了

网友:
也许是北桥坏了,BGA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应该重点检查VGA接口的13脚(行同步信号,一般在30KHZ左右),只要有行同步信号,显示器就能点亮,没有这信号又能跑到7F,一般情况下是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