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0m 求救

楼主(2008-03-13):
ibm a20M机器,用电池,适配器都无法开始
风扇不转,指示灯没有任何反应
哪有前辈有这方面经验,指点一二
多谢先
电池

网友:
电流表跑什么呀
代机电流多少呀、

网友:
没电流表,但是量到有短路,北桥下面几个电容都短路了

网友:
修本应该备只电流表滴,最简单直观的第一步就是看电流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