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96FD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8-03-13):
大家好, 我 这有一台美格796FD显示器磁性太大,消磁器,消磁线圈都换过了了,还是磁性太大,看不清图像
有人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吗?????
显示器

网友:
已排除周转磁场的可能~!~!~!!~~!~!~!~

网友:
查看是否消磁时间过短。造成剩磁干扰。

网友:
麻烦一下: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可能就是显像管坏了????楼下的师兄??/
显像管坏为什么会影响磁场问题???

网友:
我判断可能是大电容滤波性能不太好了 。更换使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