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8050CFe开机不显,

楼主(2008-03-13):
联想昭阳8050cfe不亮机,多次启动后进系统后一切正常。无报警声。拆机检测后能通电开机不显示,通电5分钟仍不能开机,关机重开几次后正常。换了内存。吹过内存槽,北桥,显卡之后故障依旧现怀疑为BIOS,,现求各位高手指点其中有无过失。并求BIOS程序,谢谢大家了。
显卡

网友:
既然能亮,BIOS就没问题,上卡看代码和电流停在哪里

网友:
RE:既然能亮,BIOS就没问题,上卡看代码和电流停在哪里
呵呵。卡显示FF。现在查出来了,是主板液晶屏接口边上有二个SOT-353 贴片U8,U9故障,T32B(型号应该是AL7SZT32C15)加热这二个就好了。不过不知道啊有卖的。呵